求助:S7-300 PID回路控制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3-12-17):
我承担的自动控制工程中,需要用到S7-300控制一个阀门开度的PID回路,S7-300的FB41功能块可以进行PID闭环控制,但是里面涉及到许多参数,且帮助都是英文的,看起来有点力不从心。求助各位用过此功能的高手们,能否提供有关的中文说明和使用中的需注意的要点问题,深表感谢!

网友A:
楼上告诉我邮箱地址,我发一份资料给你。 我的EMAIL:cqdy_hj@sina.com

网友B:
顶楼的朋友资料已发出不知收到没有.

网友C(2004-04-21):
也给我一份,谢谢! baixiansong1@sohu.com

网友D:
能给我一份吗》?aooo.jr@163.com

网友B:
也给我一份,谢谢!   antcow12@hotmail.com

网友E:
也给我一份,谢谢! zhjbsir@163.com

网友B:
我也想要一份 谢谢 L_Alpine007@sohu.com

网友F:
我也想要一份 谢谢 haidongyuan@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G:
我也想要一份whlongyu@163.com谢谢!

网友H: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JZYXGC@163.COM

网友I:
to 告诉我: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hnlxgjj@163.net

网友J: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B: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fxgzhmf@163.com

网友K(2004-11-12):
给我一份吧!谢谢了!我也很需要一份,因为我正在做这一方面的. shuinengli@yahoo.com.cn

网友L:
我要一份,谢谢 skywa1ker@163.com

网友M(2005-02-28):
哪位大侠有s7_300PID参数设定中文资料或实例,麻烦发一份给我,谢谢!江湖救急,不胜感激!chenrui_ares@163.com

网友B:
我要一份,谢谢 77417315@qq.com, support@htyb.cn

网友N:
能给我一份吗?非常感谢!  sdfpzh@163.com

网友O(2006-01-13):
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P:
可以给我一份吗? zhangqing1206@163.com

网友Q:
麻烦你也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hxg1113@163.com

网友R:
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sunmoonstar@126.com
dianbiaoxiang@hotmail.com

网友S:
我的:
   yyd21cn@163.com

网友T:
PID这一块还真是不明白!!
也给我传一份吧,先谢了!!
ganbf@163.com

网友U:
可以给我一份吗?zhh1225@126.com

网友U:
注明:传载  S7-300功能块FB41参数对应
A:所有的输入参数:

  COM_RST: BOOL: 重新启动PID:当该位TURE时:PID执行重启动功能,复位PID内部参数到默认值;通常在系统重启动时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在PID进入饱和状态需要退出时用这个位;

  MAN_ON: BOOL:手动值ON;当该位为TURE时,PID功能块直接将MAN的值输出到LMN,这可以在PID框图中看到;也就是说,这个位是PID的手动/自动切换位;

  PEPER_ON: BOOL:过程变量外围值ON:过程变量即反馈量,此PID可直接使用过程变量PIW(不推荐),也可使用 PIW规格化后的值(常用),因此,这个位为FALSE;
  P_SEL: BOOL:比例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P(比例)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_SEL: BOOL:积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I(积分)控制有效;一般选择有效;
  INT_HOLD BOOL:积分保持,不去设置它;
  I_ITL_ON BOOL:积分初值有效,I-ITLVAL(积分初值)变量和这个位对应,当此位ON时,则使用I-ITLVAL变量积分初值。一般当发现PID功能的积分值增长比较慢或系统反应不够时可以考虑使用积分初值;
  D_SEL : BOOL:微分选择位,该位ON时,选择D(微分)控制有效;一般的控制系统不用;
  CYCLE : TIME:PID采样周期,一般设为200MS;
  SP_INT: REAL:PID的给定值;
  PV_IN : REAL:PID的反馈值(也称过程变量);
  PV_PER: WORD:未经规格化的反馈值,由PEPER-ON选择有效;(不推荐)
  MAN : REAL:手动值,由MAN-ON选择有效;
  GAIN : REAL:比例增益;
  TI : TIME:积分时间;
  TD : TIME:微分时间;
  TM_LAG: TIME:我也不知道,没用过它,和微分有关;
  DEADB_W: REAL:死区宽度;如果输出在平衡点附近微小幅度振荡,可以考虑用死区来降低灵敏度;
  LMN_HLM: REAL:PID上极限,一般是100%;
  LMN_LLM: REAL:PID下极限;一般为0%,如果需要双极性调节,则需设置为-100%;(正负10V输出就是典型的双极性输出,此时需要设置-100%);
  PV_FAC: REAL:过程变量比例因子
  PV_OFF: REAL:过程变量偏置值(OFFSET)
  LMN_FAC: REAL:PID输出值比例因子;
  LMN_OFF: REAL:PID输出值偏置值(OFFSET);
  I_ITLVAL:REAL:PID的积分初值;有I-ITL-ON选择有效;
  DISV :REAL:允许的扰动量,前馈控制加入,一般不设置;

  B:部分输出参数说明:
  LMN :REAL:PID输出;
  LMN_P :REAL:PID输出中P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I :REAL:PID输出中I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LMN_D :REAL:PID输出中D的分量;(可用于在调试过程中观察效果)

网友V(2010-07-22):
我正用300做个风量控制的PID,很多方面不是很清晰,麻烦给我也发份资料吧,非常感谢啊!!

fisharplo@sina.com

网友W: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yjdong1223@sina.com

网友X:
5211314xhf@sina.com

大哥 也给我发一份吧!

网友Y:
也给我一份吧keylei15@yahoo.com.cn

网友Z:
        吼吼,我也要,大哥!!!! xhmtg@163.com

网友AA:
也发我一份吧,谢谢993358236@qq.com

网友AB(2010-08-31):
引用 网友B:
关于顶楼的朋友资料已发出不知收到没有.

能发一份给我吗??大哥谢谢了

 我qq   525813990

网友AC(2012-01-15):
给我也发一份啊 谢谢

网友AD(2012-02-28):
参数           数据类型      缺省

COM_RST     BOOL       FALSE

完全重启

该块有一个完全重启例行程序,在置位了入“完全

重启时执例行程序。

MAN_ON       BOOL       TRUE

动值

如果置位了入“手动值”,中断控制回路。并

将手动值设为调节值

PVPER_ON      BOOL      FALSE

设过量打

如果量是从I/O取的,则输PV_PER须连

接到I/O,并且必置位入“外设过量打”。

P_SEL           BOOL        TRUE

比例作用打

可以在PID算法中独激活或取消激活各个PID作用。当

置位了入“比例作用打”后,将打P比例作用。

I_SEL            BOOL         TRUE

分作用打

可以在PID算法中独激活或取消激活各个PID作用。

当置位了入“分作用打”后,将打I分作用。

INT_HOLD        BOOL        FALSE

分作用保持

置位入“分作用保持”,可以“冻结分器

出。

I_ITL_ON         BOOL         FALSE

分作用初始化

置位入“分作用初始化打”,可以将分器

接到I_ITL_VAL

D_SEL           BOOL         FALSE

微分作用打

可以在PID算法中独激活或取消激活各个PID作用。

当置位了入“微分作用打”后,将打D微分作

用。

CYCLE TIME >= 1毫秒T#1s

样时间

块调用之时间间隔必恒定。“采样时间入确

定了块调用之时间间隔。

SP_INT REAL

-100.0...100.0

(%)

或者是物理

1)

0.0 内部

“内部入用于确定一个

PV_IN REAL

-100.0...100.0

(%)

或者是物理

1)

0.0

初始可以在“入”入端上置,也可以

接到浮点数格式的外部量上。

网友AE(2012-03-30):
能发我一份吗,谢谢老师,我不知道PID的值设多少呢?希望能从你分享的资料中找到答案。

网友AE:
能发我一份吗,谢谢老师,我不知道PID的值设多少呢?希望能从你分享的资料中找到答案。29529279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