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下载电缆的做法??

楼主(2003-12-18):
请教: 台达PLC下载电缆的做法?? 请发zhang_wuxin@hotmail.com 谢谢!

网友A(2004-05-30):
是HPP<--->PLC还是PC<--->PLC

网友B(2008-10-30):
台达PLC下载电缆连接图

PC(D型9孔) DVP PLC(圆形8针)
3-----------------------------4
2-----------------------------5
5-----------------------------8
1,4,6短接;
7,8短接

网友C:
电缆易做,问题是DVP PLC(圆形8针)难找。

网友D:
把三菱的线剪了就有了。

网友E:
三菱的线的钱够买条台达的了

网友F:
我买的插头4元/个    。。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你要找的

网友H:
6楼老大,你的在哪儿买的?

网友I:
呵呵;这个价格不贵;买PLC时可以顺便要一条;

网友J:
同意他的说法:电缆易做,问题是DVP PLC(圆形8针)难找。

网友K:
而且还不好焊接,搞不好就短路了,还是买一条吧

网友L:
用到的时候才知道好。

网友F:
插头,电子市场大把

网友M:
还是买一条吧 ,这个价格不贵;买PLC时可以顺便要一条;

网友L:
还是做一条好,知道里面是怎么接线的。连接其他设备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