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在组态王中如何实现数组变量

楼主(2003-12-18):
我在组态王开发的过程中,需要用到数组变量。可是不知道如何实现它。想请教各位大虾们怎么做?帮帮忙吧!

网友A:
用间接点.

楼主:
deng_lp 你好。你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B(2004-06-10):
我也想知道啊 间接点的意思是把变量引入VB或Excel里面用数组表示 还是说组态王里自带表示数组的方法啊? 急盼回答!!!

网友C:
力控软件在国产软件中支持数组和循环。可以选用力控软件。

网友B:
难道组态王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