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6se71变频器PRECHARGE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3-12-18):
西门子6se71变频器在启动时出现F002 PRECHARGING 故障代码,有那位打侠知道PRECHARGE是什么意思,是否影响变频器运行,请执教。谢谢!

网友A:
预充电故障;影响。

网友B:
为啥要预充电

网友C:
变频器上电首先要对直流回路电解电容充电,四门子6se71采用整流桥软充电,出现F002的可能是由于整流桥问题,还可能是由于电容问题。

网友D(2006-07-29):
以上各位朋友谁有6se7131,6sc1414手册,我急用,谢谢

网友E:
整流桥有问题吗?这好象与整流桥无关啊,看看电容与检测电容两端电压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