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使用举例

楼主(2003-12-18):
西门子S7-300控制电机启停最简单的例子,主要想了解西门子S7-300的使用。

网友A:
A I0.0 //启动 O Q0.0 AN I0.1 //停止 = Q0.0

网友B:
却四是经典的

网友C:
A I0.0 S Q0.0 A I0.0 R Q0.0

网友D:
主要想了解西门子S7-300的使用。

网友E(2004-06-03):
两种程序的按钮不同,

网友F:
davidd1980 的程序应该这样写吧 A( O I 0.0 O Q 0.0 ) AN I 0.1 = Q 0.0

网友G(2005-06-06):
用梯形图,既简单又容易懂,其实难的是:NC<->PLC的接口信号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