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屏蔽windows的键盘操作

楼主(2003-12-18):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用citect屏闭windows的键盘操作。如ctrl+alt+tab,是否要用第三方软件。在哪里可得到这种第三方软件。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8-04):
不需要呀,不过要屏蔽CTRL+ALT+DEL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A:
如果不需要,那应该怎么做呢。我现在很需要这样做。能否详细告之。真的很感激。

网友A:
就用vba啊

网友A:
那么vba该怎么做呢。我虽然比较熟悉vb,但对于citect里的vba却没有用过。可否详细一点的说明。真的感谢。

网友A:
在COMPUTER SETUP下的CUSTOM设置下就可以设置全屏.禁止系统菜单等等 要屏蔽CTRL+ALT+DEL需要另外的软件(9X下需要VXD,NT下好象有个专门的软件干这个的)

网友B(2003-11-11):
我觉得屏蔽键盘的操作在CITECT中实现起来比较困难,它涉及到操作系统的一些东西

网友B:
不过CITECT可以调用WINDOWS的函数,可以从这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C:
参见citect knowledge的Q2132项:How can I disable "Lock Workstation" when I press Ctrl-Alt-Del? 我的经验是,干脆屏蔽掉windows桌面,把citect作为windows shell,具体方法可参见citect knowlegebase中Q1898:Running Citect as the Shell under Windows NT

网友B:
Q2132提供的方法和CITECT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把CITECT作为WINDOWS SHELL倒是很好的方法,也非常实用,可以防止操作人员玩其他的东东而导致的不必要的麻烦(毕竟CITECT还是很脆弱的哦)。但如果不屏蔽掉ctrl+alt+tab的话,这种办法也只能蒙不懂电脑的人哦。

网友C:
to snowman-yang: 方法是来解决问题的,何必在意其来自于何处呢?好的应用软件应该是和操作系统相辅相成的,为什么要想自己来独立解决所有问题呢?(即使解决了也不会获得什么诺贝尔奖 ^_^) 其实,ctrl+alt+del键激发出来的界面功能中也只有部分会危及系统的安全,用Q2132中介绍的功能把他们屏蔽掉后,相关功能用cicode来实现并放在在citect中安全等级高的画面,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我懂citect不是很深,但能和你探讨让人愉快! ^_^

网友D:
用第三方语言可以实现. Private Const SPI_SCREENSAVERRUNNING = 97&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ystemParametersInfo Lib "User32" _ Alias "SystemParametersInfoA" _ (ByVal uAction As Long, _ ByVal uParam As Long, _ lpvParam As Any, _ ByVal fuWinIni As Long) As Long

网友B:
理是越辩越明,讨论本来就使人愉快,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E:
可以调用api函数,在cicode中编程。ifix就没这个问题啦。

网友F:
建议Citect公司出一个标准的Cicode函数放在Include工程中,这样以后大家都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G(2003-12-18):
参见citect knowledge的Q2132项:How can I disable "Lock Workstation" when I press Ctrl-Alt-Del?      我的经验是,干脆屏蔽掉windows桌面,把citect作为windows shell,具体方法可参见citect knowlegebase中Q1898:Running Citect as the Shell under Windows NT ----------------------------- 我用的OS不是NT,是2kpro,请问能不能用上述方法实现相应的功能?

网友A(2006-01-05):
建议使用钩子处理,我试过挺好用!

网友H(2006-02-20):
http://shop36325892.taobao.com     1元就卖键盘屏蔽程序,只求加分。

网友I:
用ifix 的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y 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E(2006-04-03):
可以用钩子,我试过,很好用了。

网友E:
请教怎样才能将api函数导入到citect里

网友J:
这个,有没有一个好用的非广告产品呢?

网友K(2006-11-15):
修改注册表也可以实现.

网友E:
修改注册表将登陆画面改成citect runtime就可以了,citect的computer setup里的那些简直就是垃圾,根本就不管用,还不如ifix了。也可以自己用vb写个小应用程序实现,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调用api函数。嗬嗬,那位大虾请告诉我怎么在citect里调用api函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