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软启动器发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12-18):
我最近用了一台软启动器,是西诺克的,315KW,风机负载,空开是630A的,一送电,630A的空开不跳,上一级就跳了,启动电流达到3000A,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么?有什么办法解决,请指教

网友A:
从启动电流看,确实大了一点(如果测量准确),可以按以下思路检查: (1)断开电机,软启动空载启动,如果不能启动或者启动电流大(此时的启动电流近似为零),则是软启动问题 (2)如果(1)没有问题,则检查电机,检测电机相间电阻(比较难测)和相地绝缘 (3)如果软启动和电机都没没有问题,则检查机械情况,简单方法可以手动盘一下电机,看是否有堵转,电机的堵转包括电机本身的机械问题和设备的机械问题!

网友A:
另外,我感觉你的630A空开可能有问题,如果启动电流真有3000A,该跳了!

网友B:
风机是2次方负载 但是我觉得启动电流也不会有3000安啊(如果软启动器正常工作)看一下说明书 启动电流应该有多大

网友C(2004-07-02):
不应该有这样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