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田宇峰大狭回答一下,何谓软plc,不胜感激

楼主(2003-12-18):
请问在step5.1中,读iw12的值和读piw的值一样吗? 我组态的smi 331-7kf02-0ab0地址为12~27

网友:
请变频器给我说说你自己的工作原理和用途。我没学过,不知道,能否解答???

网友A:
我什么时候说的软PLC!? 就我所知应该是不一样 不知其他人有何高见

楼主:
我的输入有四个模块,其中三个是开关量输入,一个是模拟量的输入,开关量96个,模拟量模块是331-7kf02-0ab0,组态的地址就是上面说的了,测量的二次仪表和传感器的信号,4~20ma

网友B:
错了吧,模拟量地址不能设这么低吧?模拟量最低地址只能是256吧?

网友:
软PLC是相对与通常的硬件PLC而言的,他是一个软件程序,使用该软PLC,我们只要在该程序中设置对应的输入输出点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对他编成.

网友C:
模拟量地址是可以自己设定的,设成0也没关系的.只要不能设成负数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今天小弟三个信号读到一个了,先在这里谢过了,但是另外两个信号距离太远,根本无法测量,而且一旦把其中的任何一根线接到模块输入端子上,则本来能测到的信号也被干扰,测量值变为老面孔7fff了,加上250欧姆的电阻,变换成电压信号也不行,当然转换开关也换到b上了,请大哥们再给我想想办法,如何克服或解决这个信号距离太远的问题呀?

网友D:
最好是组建PROFIBUS-DP网,将传感器设为从站,可增大距离,实在太远就用RTU--PLC模式的SCADA.

楼主:
to 同聚华兴: 大哥,能详细说明吗?

网友E:
先解决干扰问题,估计是由于你的设备本身是干扰源,采用屏蔽层单端接地,本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变频器的地如果不接,连接设备的信号就是乱的,接地后解决。最好把现场设备的地可靠接地。电流信号远传比电压信号远的多。最好用校验仪对模块进行校验,找出问题的关键。

网友F:
所谓软PLC,我的理解是没有控制器,只有上位机,下层只有I/O模块和一个通讯模块,我用过的MCGS的一个系统就是这样

网友G:
大家好!请多多指教了,本人第一次来。 很希望与大家一同讨论问题。

网友H:
软PLC与SIEMENS 的LOGO差不多。

网友I:
IW 和PIW 在你的系统中是一样的,IW 是直接地址值,PIW 是映像地址值. 没有信号看看是不是有干扰,把屏蔽的接地接接好,要是还是7FFF的话,最大的可能是你的信号是4线制的,仪表与PLC没有公地,把信号的负端与PLC电源的M端连接试试.

楼主:
多谢bobowolf,正如你所说,是共地的问题,现在我按你的方法,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当然也要感谢所有给我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同仁,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我还有两个问题不明白,请指教 1:两线传感器和四线传感器定义和区别 2:什么是LOGO?,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谓软plc是指相对项目比较大,控制点比较多的系统,由于硬件成本比较高,对于开发人员没有设备进行调试,由软件供应商提供假相的plc设备,从而达到辅助编程的目的。。 可惜我没有用过,只看别人演示了

网友J:
软plc与硬plc最大的区别在于软plc通用性和兼容性好,能够廉价的联成强大的网络, 在过外的汽车行业应用广泛,但可靠性不如硬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