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不能与PLC建立通信

楼主(2003-12-18):
各位大虾:我使用的是西门子S7-300 PLC(CPU314),PC不能与其建立通信,通信端口COM1;传输速率:19200。请各位大虾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你装了驱动没有??你在控制面版的经典视图上,打开SET PG/PC INTER,在第一栏上选S7ONLINE,点右下角的SELECT,进去后选PC ADAPTER,然后安装.关闭后在第一个画面上选PC ADAPTER(MPI)或(AUTO),再点PROPERTIES进去选站号和波特率,这样应该就能通信上了. 注:选PC ADAPTER(AUTO)自动口可直连,不用选传输速率,通信端口和站号

网友B:
如果是自制电缆,可要注意传输速率

网友C:
你是否安装了SOFTNET-DP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