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变频改造

楼主(2003-12-18):
各位高手: 我这里有一台110KW的空压机,原先也是根据气压控制的,但是没有变频,现在要求变频改造,请教: 1、对于空压机的变频改造要考虑哪些因素? 2、变频器的选型? 3、电机低速运行时,怎么处理散热问题? 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空压机有二种,一种活塞式,一种螺杆式,活塞式要求启动力矩大,螺杆式启动力矩稍微小点,所以变频选型要考虑功率放大,我们一般活塞式选大二挡,螺杆式选大一挡,如果长期低速运行考虑改造电机,加强散热

楼主:
谢谢维修者,我们这里是螺杆式空压机,电机是110KW的,请教: 1、电机改造一般采取什么方式? 2、变频大一档,是不是等同比电机功率大一等级?

网友B:
冰兄,你好,你是哪的,如果 在河南,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完整的方案,并提供优质优价的变频器。外地也行。

网友A:
我一般使用132KW变转矩的或110KW恒转矩变频器,仔细看一下电流大小

楼主:
to 维修者: 谢谢指教!

网友C:
空压机改造一般要采用PID控制 我公司也改造过一家化纤厂空压机。

网友D:
空压机也可以作恒压控制,几年前我就做过,用一台变频器及PLC组成系统,控制五台空压机工作,一直正常运行,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冷却水的监视,加载、卸载动作的控制,还有速度不可过低(我以前是30HZ以上),否则风送不出去。

网友E:
空压机的变频改造,主要烤炉空压机的交变负荷对变频器的要求(变频器动态性能),实际改造过程中,如果选用V/F变频器,可以烤炉比电机大两档,用矢量变频器大一挡就足够。 现在的变频器大多具有内置PID功能,所以,除非特殊工艺需要,只加一个压力变送器即可组成恒压控制,构成方法和行业供水基本一样。 关于电机的散热问题,因为在30Hz以下,空压机的出气量已经很小,可以设定变频器休眠频率,即让变频器在低于某一频率时停止输出,在变频器的设置中,可以设定一个偏差容限,以避免电机在设定压力临界点的频繁启动。 推荐型号:艾默生EV2000,TD3000(当然还有很多)

楼主:
to m13473:   请教:   1、设定变频器休眠频率,是不是用设置下限频率来实现? 2、偏差容限对于ABB变频器什么实现?   谢谢!

网友E:
(1)变频器休眠频率的设定的软件基础是下限频率,但是否能够休眠,还取决于变频器对下限频率的具体处理方法(有的是保持,有的是休眠),具体请看相应变频器的定义 (2)偏差容限要看具体的变频器有没有相应的参数,可以看一下在ABB的应用宏里面有没有这个参数。 (对不去,我不是ABB的,你只能自己查)

网友E:
我只能向你保证,emerson EV2000肯定可以完成上述功能. 具体设定方法: 休眠频率设定方法:F9.12和F9.13 偏差容限设定方法:F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