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PLC和单片机哪一种数据采集更合适

楼主(2003-12-18):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大家请教,关于燃料电池测控系统,要测量的量有3个温度量,2到4个压力,还有3个直流电压<10V,一个直流电流<20A,控制量有一个温度量和一个流量,为了把系统作的比较紧凑便于携带演示,请各位高手给予指导,另外在比较设备尺寸的同时,也把制作成本给说一下,因为这方面我是个棒槌。

网友A(2006-01-13):
如果需要便携的话,可以买市场上的USB采集器,简单方便!

网友B:
从成本和尺寸小的角度是单片机合理。

网友C:
从稳定性的角度考虑,用PLC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