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03-12-18):
各位老师: 您好! 我是变频器的初学者,请问ABB-ACS401000932变频器的整流和逆变部分在哪里,是不是大电路板与散热器中间黑色和白色的部分,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请问各位:ABB变频器之规格ACS401-0040-3的功能和松下,东芝的相比较, 哪种更好,功能区别又在哪里?谢谢!

网友B:
通用变频器都差不多,只是我觉得松下和东芝我不喜欢,我觉得性能稍微差了点

网友C:
没错。白色的是整流块,黑色的是逆变块

网友D:
哈哈 小令姑娘,怎么可以拿小日本的东西和ABB比较呢 不是一个档次,尤其是ACS800、ACS550

网友E:
他们说的都对!

网友F:
看来不是做技术的,一般整流部分在接线端(L1,L2,L3) 而输出部分在变频器输出端(U,V,W)用万用表测量以下。 一般整流部分为双相桥或三相桥,为4或5只脚的模块 而逆变部分如果是一个模块的话可能有17个脚,也有可能是三个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