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实现上位机(PC)与控制系统(如ABB)间的数据采集传输,以供调度参考,请问各位大侠有几种方法可供选择?谢谢

楼主(2003-12-18):
我准备做ABB系统的数据上传到PC,以供生产调度参考,但以前我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无从入手,真诚希望各位帮助,我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好,有几种方法可供参考,在硬件和软件上需要什么?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以前只是听过DDE,或者OPC,我要用到这些吗?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
你是ABB的什么系统,我知道AC450系统可以通过TCP/IP协议与上位机通讯的。

网友B:
你好我是中新创科公司的我不知道ABB系统但我个人认为如果用串口服务器直接把数据从以太网上传到上位机上应该解决问题,我公司的串口服务器是在同行业中性价比较高的产品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看一看也许您会感兴趣。www.neutrontek.com 北京中新创科 李振龙 03.12.18

网友C(2004-03-13):
低价量贩rs232-485半双工或全双工转换器,不需外供电源,已备有连线接头,广泛应用于安全防范(视频监控)、消防监控、考勤、售饭及工业控制等。价格可来电详谈。 如购此产品19个以上,本人将免费为你提供解决方案            1个6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5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50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4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758221971胡先生       地址:杭州市五联村委五联西苑49号-105         杭州3G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D:
add 的plc和rtu直接与上位机连或者用网际间的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