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USB口与RS232设备相连

楼主(2003-12-18):
目前笔记本电脑的体积越做越小,同时将一部分I/O口进行了精简——没有了DB25的并行口和DB9的串行口,仅有较为先进的USB口。但对于搞工控的人来讲,常常需要到现场进行调试等,而被调试的设备往往只有RS232口,如何将USB口与RS232设备相连、如何把应用程序中的COMx与USB挂起钩?从而顺利完成调试工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01-05-30):
市面上有成品的USB-RS232转换器出售!

网友B(2003-12-17):
那里有买的?价格如何?

网友C:
卖电脑配件的一般都有,大概一百多。

网友D:
太简单了,去电脑市场购买现成的

网友E:
可以去电脑市场买一条转接线的,

网友F(2004-04-20):
我用DELL insprin1100n和三菱Q02PLC通讯,由于笔记本无串口 ,用BOFO牌BF-810型号的USB转232线,驱动却装不上,愁啊 已经重装了4次win2000,有哪位同仁支支招? DELL insprin1100n不支持win2000,只支持xp,而Q02只支持2000 及98,勉强装上了win2000,第一次装上了bf-800的驱动,使用了 1个月,前不久罢工了,重装win2000,任何驱动都装不上了.

网友G:
你好,关于所提问题,正是本人10天前所遇到的麻烦,请看我在论坛的帖子:“求助,PLC与笔记本联不上”04-4-19贴的帖子。

网友F:
我在令外的联想和华硕的win98笔记本上都能装上, 关键是驱动装了后,设备管理器中的图标前有问号,看其属性 是驱动没安装,改设备无法使用。

网友H:
换一个牌子的试试,另外有些设备的连接需要有补丁软件,否则连不上。

网友I:
有些USB-COM转换线对于PLC的下载是不支持的!

网友J:
150元一个,多买还要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