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 变频故障

楼主(2003-12-18):
1 台110kw的fs系列的 我调恢复出厂设定 p199 老是会err出错 显示? 为什么? 还有我启动电机时 在启动过程中 老是调erlr 电子过流保护 是风机类的

网友A:
很么配子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从现象看,我是如下解释的:变频器是好的,你没办法恢复到出厂参数有几种情况,一是在运行状态,二数据被锁定,三某些外围端子不合适动作;启动过程中报过流证明启动过程负载重,你可以适当把加速时间再加长;对于大功率的变频器,保养很重要,经常清理,检查螺丝,时间长了要换电容和风机。

网友C:
同意楼上看法

楼主:
新的三菱 fr-s500的 电机和变频都是新的 应该不是变频问题 能帮我查下恢复出厂参数怎么恢复的/ 我看了参数p199好象说明书上没有解释恢复出厂的参数 劳驾!

网友B:
我回去帮你查查,是F540还是。。。具体说清楚一点S540没有那么大的吧

网友D:
请问维修者:变频器的频率开到85Hz时对电机以及变频器有伤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