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3-12-18):
哪位师兄能告诉我三菱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SW3D5C-GPPW-C SW3D5C-ITT-C的详细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A(2003-06-20):
我也觉得不太好用,请教各位大虾,I/O什么建立?移位指令为什么不能用?我的软件是下载的。是不是软件不行。

网友B:
我知道最新版软件SW7D5C-GPPW-C SW6D5C-TTL-C的详细使用方法

网友C:
网上有SW7D5C-GPPW-C SW6D5C-TTL-C说明书下载的。

网友D:
海蕴兄能告诉我吗??

网友E(2003-12-15):
我搞了半天也没有搞懂是这个仿真是怎么用的?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F:
我有同感,好象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G:
其实是要和plc连接才能使用,不能离线仿真

网友H:
在 GPPW 工具中启动.

网友I(2007-05-28):
各位啊,我也在郁闷之中啊,要是有谁知道怎么仿真、模拟,请告诉我一下啊,谢谢了。qq:287027589

网友J(2008-05-23):
在工具栏有有启动菜单

网友K: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