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直流调速器在选用上的区别

楼主(2003-12-18):
(无正文)

网友A:
AC motor has 10-6% better efficiency than DC motor . No need for reactive power compensation .Savings in transformer and power line capacity due to high power factor (DC drive COSFII 0-0.8 depending on the speed)

网友A:
请用中文

网友B:
请介绍AC drive与DC drive,

网友C:
直流驱动大势已去,但仍有生命力,因为大功率价格低,力矩大,数字化参数可自整定,精度高、线性度好、力矩控制出力准确,直流马达故障率虽然高但变频器比全数字直流调速器故障率更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