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机张力控制

楼主(2003-12-18):
请问在卷取机的张力控制中,采用开环控制,在PLC中通过合成张力电流,加减速电流和空载电流等给出卷取机的电流指令,达到控制张力的目的。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张力控制的很好,因为没有张力传感器,也不不知道实际中的张力到底是多少?

网友A:
呵呵!采用emerson TD3300张力控制专用变频器啊!(没有做广告的意思) TD3300提供三种张力控制模式,并提供转动惯性自学习、转动惯量补偿、摩擦补偿、锥度系数补偿等专用功能!

网友B:
你可以查查三肯B系列卷绕专用变频器

楼主:
我要问的是这些都是采用开环控制,而且现场没有测量张力的传感器,如何能保证所控制的张力是稳定的?因为在开环控制中,实际的张力我们是没有测量出的。

网友B:
是的,开环的,通过一种经验算法控制变频器输出,这种我们使用不下100多台了,效果可以

楼主:
假如说我的目标是让卷取机的张力是20000N。我怎么确定我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我怎么知道实际张力是多少?

网友C:
目标:F,已知(计算出的)卷径 D, 电机出力:M=F*D/2, ....后面...会了?! 当然要考虑效率、动态补偿,空载补偿等。给对了力矩,卷径准的,张力就是F了,一般有一些偏差5-15%。 具体可以看看ACS800(600)卷曲宏的说明书。

网友A: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TD3300提供的三种模式中有两种是张力开环方式(不需要测量张力),变频器工作于转矩环,ASC800也可以。SANKEN的Vm05(张力控制专用)只能工作于张力闭环,无法工作于张力开环(VM05无法工作于转矩环)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 请问如何得到ACS800(600)卷曲宏的说明书。

网友D:
传动论坛的资料中心里就有下载啊。。。

网友A:
要ABB的去ABB的网站, 要TD3300的到EMERSON的网站,WWW.avansys.com,或者www.emersonnetworkpower.com.cn或者咨询emerson总部:0755-26589047

网友E:
还要考虑速度偏差,减速箱速比,电流限位,直径推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