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指拔开关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3-12-18):
本人用五位指拔开关分成三组分别控制伺服电机高速(二位)运行长度1(二位)运行长度2(一位)PLC是用的FX1S的请问各位前辈PLC最少占用多少输入输出? 能否说说程序的设计? 谢谢!!!!!

新手上路!!!!

网友:
我有指拨开关输入的程序设计资料,但没和伺服电机用过,只是用在步进电机上,这问题可问曾兄,这份程序资料我也提供给了他。看他有没时间研究。就是“免费软件”栏里的曾兄。

新手上路!!!!

网友:
我给曾兄添麻烦了。呵呵

网友A:
8 IN 4 out

楼主:
谢谢你们的指点。我以找到了答案!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