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7-200

楼主(2003-12-19):
本人在用S7-200的模拟量235模块时遇到:4路模拟量全加上信号,去掉第一路信号几秒后第二路数值也变为0。后发现去掉前面一路的信号,后面的那个一会儿也为0。而去掉后面的,前面的无此变化。哪位朋友遇到过吗?请赐教!

网友A:
把每路模拟量的-端与24v电源的-端都短路

楼主:
谢谢云中海。 我已将4路模拟量的负端与电源的负端都接在了一起,可还是如此。

网友B:
你用模拟量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如果是电压信号的话,最好是改成电流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请问你的模拟量隔离放大模块是和PLC放在一块还是远离PLC,如果远离PLC的话,你试着将它和PLC放在一块(即都放在一个控制柜里).

楼主:
谢谢xhl8841。 我用的是电压信号,主要因为传感器送来的就是电压信号,不方便变成电流信号。

网友B(2004-03-20):
不知道你的传感器离PLC有多远?你可以这样试一下,重新拉四根线(不用进线槽,临时线),再看一下是不是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因为EM235的四路模拟量输入共用一个模/数转换,每一个转换过程大约需要150微妙,而模数转换是在程序访问到时才执行。可否考虑在程序中将读取两路模拟量的间隔时间延长一点再试试。能否将实验结果告知:happyliuy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