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侃大哥

楼主(2003-12-19):
请教李大哥: 我想用数据采集卡给外电路供电,需要怎么样的隔离措施才能保证数据采集卡的安全。外电路需要的5~24V电压可调。 谢谢!!!

楼主:
想用数据采集卡的数字I/O供电。

网友A:
1.首先需要看看外部电路对电源输出功率的要求。 2.用数据采集卡的数字I/O是无法实现电压可调输出的。常见的TTL I/O输出电平为5V,隔离I/O输出电平虽然可以改变输出电平,但用户需配一个电平可变的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