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118DG采用外触发采集问题!

楼主(2003-12-19):
请教各位牛牛:我有一块9118DG数据采集卡,现在想以外触发模式进行循环采集,每次在上升沿到来时开始采集,采集到1024个数据以后停止并处理数据,下一次上升沿到来时再一次采集并处理。 其中:AI_9118_Config(cardID,P9118_AI_BiPolar|P9118_AI_SingEnded|P9118_AI_ExtTrig, P9118_AI_DtrgPositive|P9118_AI_EtrgPositive,0,0),还不能正常工作,现在请问:还需要做那些修改?如果我采用中断方式采数据,需要做什么设定? 事情比较急,加上本人初次接触VC程序以及数据采集卡,所以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幼稚,希望牛牛能给点耐性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本人是凌华客户,希望得到凌华技术支持,急,谢了先!

网友A:
1、你所要求的外触发应该是外触发事件,而AI_9118_Config中P9118_AI_ExtTrig参数实际设定的是外部时钟,你应该设定P9118_AI_ExtG。 触发模式设定为about-trigger,需要在AI_9118_Config函数的FunCtrl参数设定P9118_AI_AboutTrgEn,同时将postCount设为1024(根据你的要求设定)。 2、PCI-9118这片卡在Windows98/NT/2000系列下为了保证效率,都是采用DMA方式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