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通道同步采集

楼主(2003-12-19):
我是新手,现要开发一个程序从2个采集卡(4通道/卡,12位/通道)上同步(采样时钟频率为1MHz/s)读取数据到内存,问一下是否可行(每秒要同步读取2字节*8*1M=16M字节数据),可以基于labview开发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请大侠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2003-08-28):
请各位老师帮忙呀,采集卡型号是凌华DAQ-2010,我看了soft driver里的用户手册,“double buffering might not be practical for high-speed input applications.”,如果不用双缓存,但缓冲要设置多大呢? 还有daq-2010 ad fifo size 8k samples是什么意思?8K字节,还是8千次采样的数据大小? 同步,与异步分别指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用DLL实现8CH 1M/s实时采集是可以的。我没有在LabVIEW中试过。 16MB/s的流量只能算中速,用DBF模式是可以实现的。Buffer的大小每卡设到1~4MB足够了。 8K指8K个采样点。 同步是指A/D采完以后函数才往下走,异步方式可以在A/D转换过程中干别的事情。如果用DBF方式,必须用异步方式。

楼主:
哈哈,太好了,万分感谢李老师!!! 既然可行,我就可以继续往下作了。。 我用DAQ-2000 Configuration Utility配置AI,AO缓冲时,输入1024或4096就表示1M或4M吧,就是说它的单位是KB? 之所以问这问题,是因为看了以前的帖子,《PCI9118数据采集卡采样频率的问题》,suntide兄说"缓冲设为2048",我当时想是2048KB,还是2048B呢,我有些摸不准,所以再问问。

网友A:
对,1024就表示1M。

网友B(2003-12-18):
1024 是1k吧 李老师

网友C:
在DAQ-2000的Configuration Utility中配置AI、AO Buffer时,单位为K,因此1024K=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