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fix7.0和研华pcl727,818,pcc730连用什么驱动

楼主(2003-12-19):
我现在有一些研华的板卡(PCL727,pcl818,pcc730),想和FIX7.0相连,请问用什么驱动?如何连接?最好能说的详细一点,重谢

楼主:
我的邮箱是:zcl283@sohu.com

网友A:
用OPC重新封装板卡的驱动程序,然后在用IFIX的OPC和你的OPC实现平滑相联! 用DDE也可相连,不过通讯效果不好,且容易断裂.PCI818好像是不是16CHN模拟输入,建议不要采用DDE. 联系研华,问有无IFIX驱动. 联系本人:SZTAOYANBIN@163.COM OPC帮你解决,需要MONEY.可去现场帮你调试通过付俺MONEY.

楼主:
请留下电话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