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工控入门若干问题

楼主(2003-12-19):
我是一名刚刚接触工控的新手,平时看到过也接触过一些关于DCS的专业术语。以下是晚辈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在DCS系统中经常能看到如:通讯冗余,控制器冗余,I/O冗余,等。有的系统还特别指明是热备冗余,循环冗余......我想请问一下,DCS中到底有多少种冗余方式(如果能具体说明各种方式的优缺点,本人不胜感激);还有在DCS系统组态时,很多系统提到函数模块化,说什么函数模块化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但是我所接触的控制系统好象都是这样的,所以心里很迷糊,希望哪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你上面所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概念,就是冗余。所不同的只是冗余的部件不同罢了。DCS系统的现场控制器由电源模块、通讯模块、控制模块、I/O模块等组成,所有这些都应该有冗余。至于热备冗余,循环冗余则是指冗余的方式,热备冗余是在主模块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模块,而循环冗余我没听到过,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指那种不管有无故障,主、备模块间总是定时切换的情况。DCS系统的冗余都应该是热备,否则就毫无意义。函数模块化的好处是可以减轻你的工作量,你可以很方便的引用这些现成的模块来达到基本的控制目的。

网友B:
请问在热冗余的情况下,备用装置和主装置工作在同样的状态下么?以PLC冗余为例,主PLC在工作的时候需要输入数据,输出数据,回路运算等等,那么备用的PLC也同时进行着这些工作么? 除了热冗余的方式,还有其他的冗余方式么?

网友A:
模糊1兄: 你没有接触过PLC吧?PLC的主、备控制器之间是通过光纤或普通线缆进行数据更新,保持同步的。而不是各自从I/O块读取数据或向I/O块发出数据。而且PLC系统一般不会对I/O进行冗余。

网友B:
多谢傅兄指点。但可否对PLC的冗余说的更详细一些?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