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压机的电液伺服系统

楼主(2003-12-19):
旋压机的电液伺服系统 在国防建设中,现在国家提出要以科技装备军队,而我国国防过去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各种设备现在都已经老化,或还处于手工造作,不符合我们的目标,现在我们对一导弹的加工程序进行设计,实现导弹外壳加工的自动化控制。导弹外壳加工以精密要求为主,所以我们采用电液伺服系统。由电液伺服阀和伺服放大器构成内小闭环,由PLC,作用筒,光栅尺等构成外大闭环,实现双闭环控制。整个系统在投入以来能可靠、高效的运行,取得预期的效果。 导弹外壳由传送机构从待处理环节中把导弹外壳送入传送链,在传送过程中的由电机直接控制,并保持恒速运行。导弹外壳首先被送入加热炉中,加热后从炉中出来的导弹外壳温度很高,加热的目的是能进行旋压或收口,然后红热的导弹外壳进入旋压机中进行旋压。整个系统图如图1。 由传送链从另一加工程序传送到本系统中,然后在推动机构的作用下送入加热炉,在加热炉前设置旋转过度机构,由PLC直接控制,在PLC指令的作用下,执行机构自动的把导弹外壳送进加热炉中进行加热。加热到一定时间,由PLC发出一条指令驱动执行机构把导弹外壳从炉中取出。红热导弹外壳通过旋转台转到传送链中,通过传送链把红热的导弹外壳送到旋压机构上,在进行旋压处理是有两个方向的,设为X轴、Z轴,分别由电液伺服阀、油缸、光栅尺等构成,由于在精度上要求很高,配上光栅尺代替电位器或其他的反馈设置机构,因为光栅尺的精度高、分辨率高、体积小,能防尘、防水、防油,标尺上设有零位标志,从而有零位记忆功能,即使电源被切断,再次通电能比较方便找到原所在位置,比较适合装载在旋压机系统上。这样就可以由伺服放大器与电液伺服阀构成内小闭环,由PLC、油缸、光栅尺等构成外大闭环,实现精度可靠的反馈闭环控制。 由于在旋压机的伺服系统中系统中应用了两个不同方向的(X、Z)油缸,而因此可能造成位置上的错差,基于这种情况,必须加以特别设计,这时可以任意设X轴方向的油缸为主动缸,Z方向的油缸为从动缸。由一个信号驱动一个四通的电磁阀,推动主动缸,采用信号采样误差的方法,驱动从作用缸。在电气上采用一个比例的电气来减小指令电压,而从作用筒的行程抵消指令电压,这样因两个作动缸的运动而产生的误差能比较好的抵消。 动作过程当电源启动,通过控制柜启动电液伺服系统,启动稳压器电源。在手动操作模式下工作的时候,先启动伺服系统1、2。运料小车、推料器、卸料器、卡盘、顶料器和X轴Z轴。检查运转是否正常。当X轴运转到正上方位置(设置有指示灯),Z轴运转到最右侧(设置有指示灯),则可以转到自动模式。如有X轴Z轴位置不对,由PLC发出的指令不能正常工作,这时,需要重起。当一切正常后,启动主传动电机,这是整个加工程序被调入进行自动加工。 加工流程:送料车→推料器前进→卡盘夹紧→推料器返回→喷雾装置打开→主轴转动→旋转横进→1、2加热枪打开。(为什么要设置加热枪呢?希望大家讨论) 电液伺服系统启动,一、二号伺服阀同时工作,整个加工过程通过光栅尺的反馈信号送入比较器里进行比较,系统自动调整误差,而以误差信号去驱动电液伺服阀来对加工尺寸的旋压。在加工过程中,可以通过指令来实现暂停和停止。暂停后,可以转换到手动模式,运行各个部件,处理完后,各部件返回暂停时的位置,再转换到自动模式,启动,加工程序继续加工。 整个系统比较紧凑,运行起来很安全,在可编程控制器里所需要编的程序简单,对加工操作人员要求不高,比较适合边远工厂加工。

网友A(2005-05-11):
旋压机如果采用高精度数字液压缸来代替传统的伺服技术,将大大简化控制系统,只要将数字缸手动送到起点后,将旋压曲线送入计算机,直接控制数字缸即可,将复杂的闭环变成了简单的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