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楼主(2003-12-19):
各位师兄/弟: 请问在WINCC中,数字量通迅正常,模拟量却无法通迅,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演示版的。谢谢1!!!!!!!

网友A:
检查你的线路,仪表,和你的数据连接, 你可以使用WINCC自带的哪个模拟信号的程序实验

网友B:
演示版会有问题,我有正版的可以卖给你,带授权 你要吗?

楼主:
你的模拟量和数字量是在一个模块上吗?现在WINCC到处都是倒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