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如何采集plc中的数据和向plc中传输数据

楼主(2003-12-19):
各位大侠: 由于本人入道不深,对OPC了解甚少,只知道可以通过编写OPC的程序可以采集plc中的数据和向plc中传输数据,但具体如何设置,需要安装些什么软件,以及如何编程,如果哪为大侠有此经验,请不吝赐教。多谢! 现在的情况是用一台工控机,安装cp5611卡,通过profibus总线和plc通讯,上位机采用vb6编写上位机的程序,需要从plc中采集和向plc中传输数据。 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chaijunying@sina.com

网友A:
由于cp5611 siemens不提供dll,所以你安装softnet V6.0,用台式机做opc server,接口由softnet自己完成,你需要编写vb的opc client端的程序,最好用异步方式! 我在做相关的实验,是用cp5511但是有个问题没解决,问题见softnet6.0与emm277通讯问题的帖子!

网友B:
softnet自身带opcdaauto.dll吗?

网友C:
下载TLopc包,内有免费的opcdaauto.dll

网友D:
我做过VB6与各种PLC联线的程序,内部用控制或WINDOWS API函数读取、写入相关信息。自已分解协议。 你如果不用市面上的组态软件来做,就用这种方式,也很容易。

楼主:
adi: 请问什么地方可以找到softnet V6.0,谢谢。

网友E:
请小玩子详细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