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 FX2N脉冲输出指令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3-12-19):
我用晶体管输出型PLC控制一台步进电机,用的是PLSY指令,输出点Y0接步进电机控制器的脉冲端子,步进电机控制器采用共阴极接法,运行中输出Y0指示灯亮,但电机却不动。请问如何能对Y0输出的脉冲数进行监测,请各位大侠能给以指导!

网友A(2003-08-26):
你的脉宽是否对应?

楼主:
我看了步进电机的说明,脉宽微秒级就可以驱动,我也试了好几种脉宽,长的有5毫秒,均不能驱动。后来我怀疑PLC输出电流不够大,加了上拉电阻,使输出电流达到100毫安,也不能驱动。不知步进电机的共阴与共阳有什么区别?请高手能给予指导!

网友B:
请检查驱动器的电压

网友C:
你监控D8136\D8137. 能看到脉冲输出数.你的PLC到电机驱动器接线有误.可能应该为: 共阴极接法COM(Y0)接+5V.

楼主:
感谢何花的回贴,再请教一下,用什么指令或什么方法可以监控D8136/D8137的值呢?

网友D:
可通过编程软件直接监控。

网友E:
你用PLSY這個指令用錯了﹐這外指令不是用來作這個的﹐你該用DRVI 或DRVA來控制其脈沖輸出。你用PLSY時一定在不前面加個M8011才行的,PLC最難的也就是控制電机這部份了﹐好好學學吧

网友F:
chenwendong您好,你对PLC控制电机的经验多不多,我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

楼主:
chenwendong您好,请问DRVI指令怎么用呢?手册中怎么找不到这条指令呢?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G(2003-09-25):
可能是你用PLSY指令错了,或你接线方法有误!

网友E:
PLSY D100 D200 Y001,没有问题吧,对了,程序中只能用一次这个指令(参考fx2n编程手册中P195)

网友H:
公阴极 电源是plc提供的电源吗?我想驱动器上应该有一个公共阴端,把他和plc提供电源的com口相连,y0口对应的com0口界24v 没试过,不知可以不

楼主:
三菱晶体管输出型PLC输出端COM只能接电源负,因此只能与共阳型的步进控制器进行连接,我换了一个共阳型的控制器后,实现了对步进电机的驱动.我想在三菱PLC脉冲输出指令应用上同各位朋友进行交流.同时我也想结识搞工控的朋友,我的QQ是249694290,UC号码是46214070.

网友I(2003-12-17):
各位高手: 小弟有一难题请大家帮忙,我有一个主电机,一个步进电机,主机是变频调速的,我想用旋转编码器测的主机的旋转信号,然后用三菱PLC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即主机转一圈,步进电机转X圈,应该怎么控制,用哪个命令好一点,X从触摸屏获得,其数值可在程序里计算出来,请大家不吝指教,小弟先行谢过了!急!!!!!! 急!!!!!!!!!! 急!!!!!!!!!!

网友J:
很可能是你接线错误.你可以用万用表在Y1 和COM端 测其电压,如果在12V 左右,就表示PLC 发出脉冲了.因为放大器测的电压一般为24V左右,而你的脉冲频率相对比较高,所以测出来的就只有12V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