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工控机?请教

楼主(2003-12-19):
我想选一台价格较便宜,功能也好的工控机,大家推荐一下选哪个品牌的? 顺片说一下型号。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2004-07-20):
华北工控价格便宜 而且服务也不错 全国联保

网友B:
现在控制室条件都不错,可以直接选用品牌商用机,售后服务及质量都不错

网友C:
这要看你的应用领域和环境,若环境恶劣或是偏远地方,那就要告戒你一句话:便宜无好货!最好用好一点的! 若放在办公室,就无所畏了,华北的,研祥的、艾雷斯的等等,都可以

网友D:
我很同意士大夫的意见,但最近由于我手上需要研发一种新的产品,就是为一个纺织厂开发一套专用的控制器,以前此厂用的就是台湾研华的工控机,由于总是出现质量问题,比如通讯卡经常坏啦,比如风扇经常坏啦。做为同行,研研我提点我的意见: 1、选择工控机主要是看你的工作的环境,如果是振动比较大的设备上(如工程机械、车辆控制上),就不能选用插拔式的工控机,以前我用过,经常出现板卡接触不良;若用到灰尘比较多的地方(比如纺织机械等)一定不要用CPU带风扇的CPU板,因为灰尘一多,很容易使得CPU风扇堵塞死,从而造成整个系统无法工作。 2、研华的工控机若在静态的话可以考虑,但动态的工作环境下最好不要选用他; 3、目前泓格科技的有一款工控机比较可以,它不是板卡式的,是通过ISA总线连接的方式,一层层叠加起来的,其固定是通过四个螺丝来固定的。主要采用PC104的方案设计的。 4、如果贵公司有批量,也可以专门开发一个专用控制器,我公司就是专门开发专机的。现在挖掘机、平地机、转运车、轻轨车、棉纺织、空调等多个领域使用过。

网友D:
最近我发现很多品牌工控机,比如研华、研祥、泓格、艾雷斯等等,其IO采集板、AD板、高速计数板都是没有经过隔离的。所以用起来经常出现系统干扰啦、计数不准啦、AD采样不准啦,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同感。

网友D:
我正在研发一个产品,能够完全取代工控机,所有板卡都在一块板上,所有元器件都是贴片的,且价格比好,各位有兴趣一起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