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电工变频调速改造一例(转载)

楼主(2003-12-19):
前几年,国内许多毛纺厂从比利时H.D.B公司购进了一些纺纱级器,如南通第二纺织厂粗毛纺车间就装了3台套CBP?/FONT>213型精纺机。此机调速主传动装有一台并激三相整流子电机。几年来,整流子磨损严重,曾几次上车床小数个毫米。后来,转子绕组坏了,无法修复,国内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产品,故购置了一台笼型异步电动机,并配了一台变频器,改装了线路,成功地完成了改造任务。 1.改造前状况 并激三相整流子电动机用的并不普遍。它的转子有两组绕组,内层与普通笼型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一样,三相6根引出线可接成Y(380V)或△(220V)。三相380V交流电通过电刷,经集电环引入转子绕组中。转子外层绕组象直流电动机转子的波形绕组,焊接在整流子铜片上。定子60槽,每套两个绕组(占据4槽),每组3套绕组(占据12槽),分成5组,10根引出线,串接5只电阻,每组线头、线尾各接3对电刷,头尾按一定排列,分别固定在两刷架上,转动刷架手轮,可改变电刷在整流子铜片上的角度,引入不同频率的电势,从而改变转速。 该机为恒转矩变功率调速。速度从415~1370r / min变化,相应的功率从10~50kW变化。 2.变频改造方法 选用了笼型异步电动机YZ25S-4.37kW(3千多元)和松下电工(NAIS)的8X系列37K变频器(2万多元)。该变频器输入主回路是6只二极管组成的全波桥式整流。其直流回路串入有开关短接的限流电阻、快速熔断器,其后有6只大功率模块IGBT组成的逆变器,改变IGNT的触发脉冲频率或顺序,输给电动机不同频率和不同相序的三相交流电,实现电动机的变频调速和正反转。 控制中心有一块CPU,对变频器直流电压及输出电压、电流进行检测并发出指令,通过门驱动器去控制触发功率模块。此外,还有保护和显示功能。 原主回路的熔断器、正反转开关、接触器、热机电器、电阻等都拆除。电源接一只断路器后接入变频器R、S、T端子,变频器出线端子U、V、W直接接电动机。根据说明书接好正反转、停车按钮等线路。 需要注意的是控制线要用屏蔽线或双绞线且远离主回路线,以防干扰而误动作接地要牢靠。变频器箱体一般装在原开关箱侧板上,若要装于箱内,要注意通风。不能随便用兆欧表对变频器检测。 精纺机的起停时间对毛纱的断头大有影响。故对转矩、起动频率、加减速时间、停车制动等数码设定要特别注意,有时要经几次设调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该变频器的启动频率选50Hz , U / f图形、转矩补偿、制动选用相应的参数等,加减速时间选30s。 3.改造效果 变频器的外部接线简单,开关等设备极少,调节、操作、维护方便。变频器调速性能良好,运行可靠,开车近两年来,没有什么故障,在相同状况下,该机比改造前电流小2~6A,节电3%~10%。

网友A:
李先生: 你好! 我公司是松下电工工控元件华东最大代理商,欢迎垂询! 徐旭东

网友B:
松下苦胆子你在那一家公司?你公司主要代理什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