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位置跟随系统资料

楼主(2003-12-19):
我在短纤后加工控制系统中,张力机为主动机,切断机为从动机,当主动信号发给张力机后,切断机在跟踪上总是迟缓,速度不能够和张力机匹配,由于张力机和切断机都是变频控制,这样就会造成主动机过压。后来我试一下将主动和从动信号对调也不起作用,希望各位大侠指教这方面的经验,不甚感激!

网友A:
由于你的主动的信号是直接控制变频器,而从动切断信号是要经过从动变频器内部PID处理后再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这当然会有一个滞后时间差。这个时间的大小要看你的变频器性能及PID的参数而定。一般这种系统都会采用直流母线共享的做法。就可以解决主动机过压问题拉。我们在造纸和材料拉伸上用了很多tigerpower变频器,都是类似这种应用没问题啊

网友B:
我认为你最好是加装我公司的同步控制器,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了,价钱也不贵2、3仟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