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器当前值能否修改

楼主(2003-12-19):
move指令的目标地址有t和c,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在程序其他地方修改计时器当前值

网友A:
你说的是哪种PLC,要S7的MOVE指令的目标地址无T和C,但可以随时修改计时初始值。但在计时过程中好象不能修改。

楼主:
s7-200,你说的计时初始值是指预设值吧,在手册里的mov_w指令的输出有t和c

网友B:
请问S7-200高速计数器HSC如何实现计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