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问题

楼主(2003-12-19):
大家都知道P型机是用于风机水泵的,G型机属于恒转矩型, G型机为了保证恒转矩变频器改变了电压的有效值。 那么P型机是一个什么原理呢?我向客户只是说他是风机水泵专用的。 我知道我向客户讲的不到位,所以特来向高手们讨教

网友A:
原理一样,曲线(V/F)不同,P型输出模块比G型用低一个容量档!

网友B:
曲线都是可设定的。只不过一般P型机出厂设定为自动节能运行而已。P的模块比G低一个容量档

楼主:
谢谢两位的讲解 问:P型一般使用时处于高速运转,为了保证恒功率 那么频率P提高了,电压的有效值U也提高, 根据公式P=1.73*U*I*COSØ。是不是电流减小才能保证功率恒定呢?

网友A:
P型功率不恒定!

网友C:
要求不高,可以混用!

网友D:
肯定不能混用

网友E:
其实只是同功率价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