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的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3-12-19):
伺服系统中,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只有A,B,Z,非A,非B,非Z可不可以做伺服控制,一定要有U,V,W三相的信号吗?不要的话,只有Z相如何控制同步伺服电机的转子位置?

网友A:
U V W不是编码器信号把,应该是电源。

网友B:
建议楼主先学学编码器的功用.编码器是测量电机轴转角位置的. U,V,W信号来自于伺服放大器(经过PID控制速度环和电流环)才是控制电机的信号. Z信号是做为原点搜寻或计算旋转了圈数用的信号. 要想用兵A+A-,B+B-控制电机,那是输入给伺服放大器的脉冲输入控制信号.Z不做控制用.例如一个电机上的A+A-,B+B-信号可以输出到另一伺服放大器做为同步(跟踪)控制输入. 还有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010-51029800 收费,赫赫.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一本数控技术、控制电机的书看一下,或者看一下伺服电机的使用样本,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别灰心,小兄弟,谁刚开始时都是这样,我们会鼎立帮助你的。

网友D:
笑话,笑话。U,V,W,用于确定转子磁极位置,Z,用于记转数和回原点

网友C:
AK74应该多多提携后进呀。谁都有刚入门的时候呀。

网友E:
不要取笑,上面的回答都不太准确。 U、V、W只是三相交流信号。其实交流伺服电机也是交流电机。其电源只能是三相交流电,只不过经过驱动器输出的不是标准的正弦波,但流过电机电枢电流近似正弦波(电机电感的存在)。这个正弦波的波形与电网不同的是,这个正弦波的频率是受控的。工程上常用UVW(也有用RST)的表示交流电的三相。

网友F:
同志们理解错了,他指的uvw是同步电机为检测磁级而增加的编码器信号。 如果不用同步电机则不需要用。

楼主:
AK74和沧海笑说得对,同步电机用增量编码器做反馈时需要UVW信号。

楼主:
如果同步电机的编码器使用绝对编码器的话,是否uvw三相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F:
当然了,绝对值编码器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永磁转子的位置,只需要在第一次上电时候,测量并记录转子磁级初始角即可。

网友G:
这个uvw我也是接触永磁电机的时侯才听说的

网友H(2004-03-16):
我现在有个项目,由于受到电缆线芯数的限制,我想把电机编码器的电源线(+5V,0V)利用自己输入,而不通过驱动器输出提供。不知这样行不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I:
电机编码器的电源线可以自己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