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3-12-19):
windows系统下,用PC并口输出产生驱动脉冲,能满足步进电机的驱动要求吗? 步进电机的速度要求较高,单步周期希望能在160步内降至100us左右(3.6度16细分,160步对应36度转角)

网友A:
100us的时间使用软件+并口进行控制,若任务很简单,除了脉冲定时外没有其他的计算,或许在dos下能够完成。若有其他的计算,比如轨迹插补、坐标显示、汉字显示的话,软件的处理时间很可能超过你的要求,也就是说达不到你的速度要求。 在windows系统中,即使采用windows的多媒体定时函数或读系统的时间戳指令,恐怕也很难完成呀。 还是选一块控制卡吧。

网友:
Thank u! 我在实际调试中是发现我的时序控制函数不能按要求实现,周期总会偏大且出现跳跃,但从程序上又找不出原因(延时程序通过系统定时器控制),所以估计是windows难以满足如此高的要求。看来确实是如此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