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如何增强RS485带节点能力?

楼主(2003-12-19):
我用MAX1480组了485网络,资料上说最大只能带32个节点,现在我想扩充到64个节点,不知什么方法较好,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中继器

楼主:
请问中继器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物理信号的双向驱动

楼主:
是使用两个485接口吗?

网友:
中继器: 两个RS485端口; 具有方向识别功能;

网友:
低价量贩rs232-485转换器 1个40元(含邮寄) 10个起批35元/个(含邮寄) 100个起批32元/个(含邮寄) 200个起批30元/个(含邮寄) 联系电话:(0)13958044550杨先生 地址:杭州市小河路50号 杭州高远电子 承征代理

网友A(2004-03-18):
MAX487可驱动128个节点 donghua4610@yahoo.com.cn

网友B(2004-04-28):
哇,有这么贵么? 待光偶隔离么?

网友C:
向您推荐使用普讯科技的故障保护多节点RS232-485转换器(可带128个节点),型号PX485NM,光隔型为PX485PM,详情请访问以下链接 http://www.pxtech.cn/product/485nm.htm

网友D:
换一个接口芯片就可以了现在有可以带二佰多个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