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变频器失控吗?

楼主(2003-12-19):
AB Controllogix5000通过DeviceNet控制1336T变频器,控制升降机构,使用一年多,一般正常,出现过几次机构失控落下,多次检查电机、抱闸、电缆,未发现问题,不知是否变频器失控?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可能是负载过大,电流受限

楼主:
机构失控落下时,变频未报故障

网友B:
升降机出现故障我也碰到过、1制动电阻2外部号3抱闸

网友C:
检查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网友D:
变频器驱动提升负载出现的下降失控,一般是由于变频器的制动力矩不够造成,不知使用的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可能由于负载过中,二是可能制动组件的选型的降额不够,或者制动使用率设定太低!

网友E:
AB 1336E IMPACT变频器

网友F:
如果逻辑没问题,可能刹车电阻老化了

网友G:
失控要分清是启动的时候还是在运行过程中溜钩。原因都不相同。如启动时可能是机械抱闸脱开后变频器的启动力矩不够或者控制机械脱闸的信号有问题,运行中那就是制动有问题。停止时那就要侧重在机械抱闸以及变频器输出信号等各种情况。1336IMPACT是矢量控制变频器在零转速的保持转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