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解决吗?

楼主(2003-12-20):
一台台安N2-403上电OC C/B板OK 模块OK 请行家指点迷津.

网友A:
查检测,看看光偶,就OK了

楼主:
谢谢维修者! 驱动光耦(PC923,929)OK, 因手头无N2-403的CT, 现换成三只N2-402的CT, 结果上电还是OC.

楼主:
高手都忙着去赚钱了吗?

网友B:
PC929是否很热?

网友C:
太简单了,只要把开关电源旁供住板的100和220uf电容换了就ok了。 如果还有问题打电话给我0573--8180755(小周)

网友C:
--------------------------------------------------------------------------------    太简单了,只要把开关电源旁供住板的100和220uf电容换了就ok了。   如果还有问题打电话给我0573--8180755(小周)

网友D:
PC929正常. 有人说将C/B板的-15V电源取消后再接地即可, 请高手评价可行性!

网友E:
电流检测电路正常吗?断开试试。如果检测电路正常,可能是驱动电源电解电容电解液蒸发了,容量变低或性质变差,全部更换试试。再不行,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了,最大可能是PC929的损坏或者是其周遍的贴片电容有问题。

网友D:
谢谢大家. 我先试一下再联络大家.

网友F:
其实修变频器关键要找到故障原因,不能简单的看现象就说换光藕,换电容的,你的过电流是什么造成的, 1,加速时过电流 2,减速时过电流 3,恒速时过电流 4,有时候一开机就过电流, 找出你的故障原因在说吧

网友D:
"台安N2-403上电OC   C/B板OK   模块OK"     "驱动光耦(PC923,929)OK,"

网友F:
模块好的,但是接光藕后面的稳压管是好的么,去掉模块,测量光藕前面和后面又没有脉冲输出,看是不是还是oc

网友F:
别只断开触发端,这样会烧掉IGBT的模块的,

网友D:
TO 羊羊: 如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