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电连接器?

楼主(2003-12-20):
我现在做一个pci接口卡, 其中有40路的TTL开关信号输入需要通过pci卡采集 接口的一端是用Y11的圆形连接器, 我的板子这一端,因为要插入到工控机里 我不想用Y11,那么能用其他什么样的连接器呢?

网友A:
Y50EX系列圆形英制式电连接器采用内卡口锁紧结构,军品质量,电连接性能优良,它体积小,重量轻,卡口连接,快速插拔,密封,抗拉性能好,耐腐蚀,接触件分焊接式和压接式,壳体分屏蔽和不屏蔽,电缆引出端分直式和弯式,密封形式分一般密封,高真空密封和高压密封,技术条件符合GJB101A,GJB598A标准和美军标MIL-C-26482。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高性能电气电子设备之间的电信号连接。 产品型号命名 Y50 E X-10 06 Z J 10 1 2 3 4 5 6 7 8 1.名称代号: Y50型圆形电连接器 2.类别: E英制系列产品 3.结构形式: X—焊接胶封 4.壳体号: 08,10,12,14,16,18,20,22,24 5.接触件芯数:3-61 6.电连接器类别:T—插头,Z—插座 7.接触件类别: J—插针,K—插孔,S—穿墙式针孔 8.插座安装方式:10—方形法兰盘式,10-2—方形法兰盘带电缆式,11—圆形法兰盘式,14—螺钉固定式 插头形式:1—接地压紧式,2—压线板式,3—简易式,4—防波抗拉式,5—弯头式,F—防水压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