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

楼主(2003-12-20):
书上说,只要控制直流电机的电流,就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转矩,我也同意这一说法,可是直流伺服系统是怎么控制电机电流的?我在书上怎么找不到 不好意思再发一边,请求大家指教

网友A:
松下伺服电机控制精密滚轴丝杠实线线性直线运动,现频繁出现定位错误报警,单步运转发现程序坐标与实际监控坐标有偏差,机器寿命8年,我怀疑是丝杠磨损精度下降所制,请问各位:有没有可能是伺服单元的问题,如何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