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送器输出两线制,三线制,及485总线有何区别

楼主(2003-12-20):
请教:变送器输出两线制,三线制,及485总线有何区别,谢谢.njlzy217@sohu.com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两线制是指变送器的输出与变送器工作电源的输入端共用两个端(线); 三线制是指变送器的输出与变送器工作电源的输入端共用一根地线; RS485只是一个总线,一个通讯端口,跟两线制和三线制没有什么联系。 有知这样理解对是不对?请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B:
在传输的信号类型上,前者是属于模拟量,即随信号连续变化的。 RS485 属于一种通信接口,是以数字量形式传送数据的。

网友C:
上面兩位講的很對,我就不用說了

网友C(2004-06-22):
周公说的没错,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