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调节阀控制流量,你所做到的最高精度有多少?

楼主(2003-12-20):
直接用plc,当然还有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你们做流量控制精度可以达到多少?我用c200he 控制七路流量,精度不低于0。005立方米/小时

网友A(2003-11-04):
你有简单一点的问题吗?大家好像都回答不了:-)

网友B:
怒海孤鸿: 你好,请提供具体的要求和参数,我可以帮你计算一下然后再确定是否有满足你要求的产品。如果口径大的话选用步进电机做驱动源的电动阀的精度可以达到比较高,但阀精度过高容易引起阀门和系统振荡,影响使用。

网友C:
兔子罗杰: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太清楚,向您请教,调节阀的控制精度是否即指其执行机构的精度(气动薄膜调节阀通常好象是1%)?而控制回路中即便用精度很高的数字控制器(比如DCS),是否整个回路的控制精度还是受制于控制阀的精度呢?

网友D(2003-12-20):
你提的是绝对的精度,相对的精度是多少才是重要的。 如果你要控制的流量是10立方米/小时就很难,如果是 0.01立方米/小时随便都能控制到你的那个精度。 最后能够控制到什么精度,和很多因素有关系,执行机构, 还有传感器,控制算法,当然还有人的水平了. 你以算一下你的硬件能够达到的精度,如果其他条件不是很苛刻的话、最后的控制精度应该比这个低一倍到三倍。

网友E(2006-02-04):
直接用plc,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控制的气动调压/调速比例阀哪里可找得到???

网友F:
FESTO有比例流量阀和比例压力阀,可以用来调节流量和压力。控制信号为模拟量信号,0-10V或4-20mA

网友G:
控制精度要求太笼统,要根据调节阀的控制精度及回路的个参数的精度有关系,0.005立方米/小时,那要根据你的实际流量有关系,如果流量大,此精度并不高,如果流量很小,要达到此精度,就很难实现了,因此楼主要将具体参数列出来。

网友H(2007-04-19):
还是说的细一点吧

网友I:
要考虑几个因素:调节阀本身的泄漏量、执行机构的动作精度、调节器的控制精度

网友J:
说的好像概念混乱(精度不低于0。005立方米/小时)
这是精度?

网友K:
应该是相对误差吧,这还要看你的瞬时流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