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名词解释,什么是是鲁棒性控制

楼主(2003-12-20):
达人,什么是鲁棒性控制啊,好难找到我能懂的解释啊,求助白话解释

网友A:
就是模糊控制

网友B:
鲁棒控制和模糊控制根本就两回事。我们设计控制系统的时候都是针对一个控制对象,但是当控制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例如某些参数改变),如果这个控制系统本身不用变化的时候还依然能对被控制对象起到很好的控制,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控制系统具有很好的鲁棒性。鲁棒控制包括几种算法(例如H—无穷控制) 请问在现实工业控制中,你在什么控制系统中接触鲁棒控制。因为我认为鲁棒控制和数学联系的很密切,现实中好象用的很少。

网友C:
“鲁棒”是由英文“robust”音译过来的一个词,它的基本含义是“坚固的、耐用的、体力充沛的”等,引伸到我们这个行业即为:能够适用于恶劣环境的,非常耐用的。俗语即“皮实”。

网友D:
谁在卖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