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系列PLC编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3-12-20):
三菱FX2N系列PLC,M8005为检测PLC电池电压低的内部指令,编了一句程序,LD M8005 OUT Y14, Y14外部连接一指示灯,可只要程序一运行,此灯就亮,即使我把程序改为LDI M8005 OUT Y14,此灯仍然亮,但实际上此时PLC电池电压并不低,因为PLC本身也有一个检测PLC电池电压的指示灯,它并没有亮。希望大家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Y14是不是双线圈输出 2,查M8005 壮态

网友B:
你还可以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你的y14输出是不是已经损坏,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一检测就知道了。如果是晶体管或则是晶闸管输出的,你可以通过对其电路了解检测一下,否则就回出现在你的plc设置当中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可能是你编写的程序有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