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FVR022E7S-4ES富士变频器模块

楼主(2003-12-20):
刚开始用三相电压不平衡,两天后无显示,无输出.完了

网友A:
笫一个故障是驱动板上pc923或者pc924有问题、后者是前面故障所造成、我所判断主回路出烧损。

网友B:
电压不平衡是怎么测出来的,是脱开电机量的还是感觉电机跳

楼主:
电压是脱开电机测的,变频器升到50HZ时测到的

网友C:
这是一次性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