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指令的S曲线形状

楼主(2003-12-20):
请问:现在PLC给出一个速度指令(也就是速度参考值)送到变频器中,在变频器中与速度反馈数值进行闭环控制(PI)。但是当速度指令增加的时候,一般速度指令在增加的时候曲线是个S形状的曲线(速度平滑缓慢增加)。那么实现这个S曲线是在PLC中完成(也就是当速度指令增加的时候,送到变频器中的速度指令就是一个S形状的)还是在变频器中完成的。是通过硬件完成的还是通过软件完成的?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两者都可,在变频器中完成最理想!

楼主:
请问为什么在变频器中完成?在现场中大多是在哪里完成的?

网友A:
变频器中完成失真小,不易受干扰,在现场调变频器就行

网友B:
现在多数的变频器的加减速曲线都可以支持S曲线,有些变频器还可以对起始段、匀加速段和结束段进行时间设定,甚至有些可以对各段的加速度进行独立设定,现在这种功能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