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oyo1101

楼主(2003-12-20):
使用9112。把采集到的数据使用控件实时波形显示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    1。连续采集,如果横轴显示的时间是否可以实现?那么这个时间和采集的数据是不是   一一对应的?我使用驱动里面的连续采集函数。好像没有说明采集到数据的那一刻的时间?   2。如果采集频率快的话。某一时刻的时间和数据怎么能准确的对应?   3。请问DCHART控件的波形显示用什麽算法拟合的?我想了解它的准确性。 谢谢

网友A:
高速采集,实现横坐标实时显示时间没有作过,论坛上哪位高手有相关经验请不吝赐教。DCHART控件采用的拟合算法,我可以帮你问一问。

网友B:
非常感谢yoyo1101

网友C:
X轴,有绝对时间&相对时间的选项的.那么,我在选择X轴时,这些其实是无效的数据么?我也早发现,上面的时间一会儿就会有几个小时了.啊是这个原因呢? 谢谢

网友C:
请yoyo1101老师指点. 谢谢

网友A:
Qing,你说的是DChart控件吗?问题能在描述的清楚一些吗?

网友B:
那么Dchart 控件显示曲线时。每个数据对应的时间是怎么得到呢? 是不是每次采集一个数都要把其对应的时间也通过函数得到呢?这样的话如果要存储是不是需要的空间有多了一倍。 我这样的理解对吗?yoyo1101.谢谢

网友C:
yoyo1101老师, 其实,我不明白什么叫Dchart. 我是接在scan之后直接显示的chart

网友D:
Dchart是DAQBENCH里面的一个控件,可以直接根据数据来绘制函数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