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GSD文件的朋友看过来

楼主(2003-12-20):
编写用户参数遇到了问题: 有9个字节长度的用户输出参数其中有的参数占2个字节,要求在STEP7中可以选择和输入参数,现在不知道如何解决一个参数占有2个字节的输出,还有我在改写参数的时候还影响了别的参数的值,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改写参数的时候还影响了别的参数的值,这是因为修改参数时有返回值。

楼主:
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何解决一个参数占有2个字节的输出,还不是太清楚?是不是由Ext_User_Prm_Data_Ref(0)=0 决定,那位仁兄帮我解释一下他的含义,我不是很理解。楼上的朋友谢谢你,能否给个QQ之类的联系方式,有问题了还可以咨询,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B:
很不错,来一份看一看可以吗?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朋友,在哪里能找到SPC3的中文资料.请告诉我.谢谢 wa0ch@163.com

网友D(2005-06-06):
找一个现成的GSD文件,参照着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