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therm 590直流调速器故障

楼主(2003-12-20):
我单位有一台Eurotherm 590直流调速器,不明故障一开机上三相,A+,A_电枢电压直奔最高点(530V)。没有使用励磁,没有反馈。可控硅没有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2003-05-01):
估计电枢回路有断线!!!02037205635

网友B:
你没有接电机电枢线!还是你考我们?

楼主:
谢谢两位,高明!我原以为电枢电压限制住了不应该继续超过设定电压!

网友C:
Eurotherm 590直流调速器开机过程中,有加载电压测试电机功能。

楼主:
谢谢!加载电压测试电机的功能在哪?

网友D:
你好,我们是Eruotherm的代理商,希望我们有机会合作 电话:0755-83240242,13602732249

网友E:
请问各位高手,用594(305A的电机)控制工作台正反运行的设定方法和电路简图,要求速度随不同阶段地变化。 谢谢!xrbxrb1752@sina.com

网友F:
您好!你要用590正反向控制,及随不同速度变化,我可以帮助你,请你将具体要求告诉我 ,共同进步 E:ZQMXJ3160@163.COM

网友E:
zqm您好: 我是想用590控制工作台,要求启动是低速,然后高速,再低速,停止并低速启动返回,到限位后高速,低速停车。每段速度的改变都是限位开关控制。高速和低速可用电位器设定;如您可帮我,将590的接口方法告诉我,我深表感谢! 谢谢! xrbxrb1752@sina.com 2003.5.20

网友G(2003-12-20):
哪位大虾!哪位用过590C,我控制的精度老达不到0.1%,帮帮忙! 谢谢哈!